冲床使用的刀具容易开裂,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25):
用冲床(冲鞋垫)的刀具在使用过程中,刀芯的刀口很容易开裂,刀具的淬火硬度是HRC45-50,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刀具的材料是CrWMn。

网友:
通常用CrWMn作为刀具的材料时,要加入1.20%~1.60%钨,形成碳化物。这样在淬火和低温回火以后才具有一定的硬度和耐磨性。你的刀具是不是没做低温回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