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型这个件,用什么模具合适?

楼主(2009-03-25):
想成型这个件  用什么模具合适
厚度是1毫米得镀锌板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用钣金的方法制作,不知道零件的尺寸要求怎么样?
用钣金的方法:先下料,折弯,用小型三辊卷板机成型
缺点:R尺寸有轻微不一致,接近折边处无法成型圆弧

网友(2023-09-12):
没尺寸精度要求,一般推荐冲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