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洁度及公差---请教

楼主(2009-03-25):
在SOLIDWORKS的标题栏里,有一栏,对未注公差及光洁度的说明,
unless ortherwise specified :
dimensions are in millimeters,
surface finish,
tolerances,
linear,
angular
各位是怎么说明未注公差及光洁度的,让读图的不会有误解

网友:
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尺寸均为mm
表面光洁度
公差
线性度
角度
晕,我给翻译成中文了,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找错地方了吧?!

楼主:
可能表达有误,
比如说,常规未注的公差,你们一般采用几级的,11级还是12级?或其他等级?在这一栏里怎么标注比较明了
光洁度等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们不同的产品之间,精度要求的跨度很大,不好泛泛地说。
但从未有过不标表面粗糙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