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批316铸件,很硬,亏了不少钱

楼主(2009-03-25):
大家好 ,我们最近做了一批316铸件,很硬,亏了不少钱。我想问问在通常情况下,不锈钢316铸件的硬度有多少?

网友:
路过帮顶,貌似搞铸件的不多啊。。。
没遇见过几个。。。

网友:
大概是HBS≥187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铸件是否固溶过?316铸件必须经固溶处理。

网友:
我们家采购的同一种316铸件,也存在硬度不一的情况,钻孔就能感觉出来。
高手介绍下,咋回事儿.

网友:
可能由于铸件熔炼时偏析或固溶时不均匀引起.

网友:
好象在20Rc左右的样子

网友:
可能是材料配比的时候的问题,一般是C含量偏低,或者说是SI含量偏高了,还有你的铸件有没有成分分析,看一下就知道了,也有可能是,熔炼后待浇注的时间过长,碳烧失过量,硬度一般是成分的问题
或者浇注温度偏低也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材料配比的时候的问题,一般是C含量偏低,或者说是SI含量偏高了,还有你的铸件有没有成分分析,看一下就知道了,也有可能是,熔炼后待浇注的时间过长,碳烧失过量,硬度一般是成分的问题
或者浇注温度偏低也有 ...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我不认同。
一般奥氏体不锈钢的硬度不会与碳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的碳含量都很低。如果说是有Cr或非金属夹杂物还有可能,还有就是固溶处理可能会造成局部硬度过高。

网友(2009-04-24):
硬度一般HV160--220 ,加工难不光是硬度的问题。

网友(2009-06-12):
真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09-11-25):
HRC<=20
固溶处理温度1060,根据壁厚适当确定保温时间,出来水冷,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探讨,我是专门搞不锈钢铸造的,包括材料成分控制和热处理都和硬度有关,热处理炉子和铸件在炉子中所处的位置都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0-04-02):
如果材质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铬镍当量比有问题,铬镍当量比大,铁素体比就大,析出的碳化物就多,硬度就高。固溶化等同于淬火,铁素体淬火后变硬,即使是固溶化后也没有效果,可进行退火试一下看,应会比较好加工。我曾经碰到过。铬镍当量控制在1左右比较好加工,其硬度在HRB90左右。
    铁素体可以做金相切片查得出来,铁素体应在5%左右比较好加工,铁素体太少会粘刀,太多就会太硬。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是材料硬吧
而是粘刀吧,316的必须1050度以上固溶处理加工起来才好加工的啊

网友(2010-10-27):
必须固溶处理来解决。

网友:
确实很硬的哟。一般是应用在模具钢材中的。
我不可能是在灌水哟。。。遇得到哟。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
需要热处理吗,顺路顶一下

网友:
316材质不会很硬,铸态和固溶处理后的硬度大约是HRC20,不会很硬。可能是固溶处理不到位,加工时会粘刀。

网友:
铝材有经过材质分析吗?原材料里铜含量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是材料硬吧
而是粘刀吧,316的必须1050度以上固溶处理加工起来才好加工的啊

我也认为是这样。316要比碳钢硬度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但还有点问题请教一下:1060摄氏度怎么测?用温度计吗?我们厂的铸件是外协单位做的,技术部设计的工艺是1.精密铸造,2.退火去应力处理。这样编对吗?

网友:
316的要固溶不是退火的啊
1060是指的固溶时的保温温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固溶热处理:将奥氏体不锈钢加热到1100℃左右,使碳化物相全部或基本溶解,碳固溶于奥氏体中,然后快速冷却至室温,使碳达到过饱和状态。这种热处理方法为固溶热处理。 1060是固溶处理的保温温度
        退火含义:退火是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的一种金属热处理工艺。主要目的是:(1)释放应力,(2)增加材料延展性和韧性,(3)产生特殊显微结构。

网友:
不锈钢的晶相组织为奥氏体。奥氏体的组织的特性不同于其它组织。

网友(2010-12-07):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啊
呵呵请问你也是做精密铸造的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生产的都是不锈钢的铸件

网友:
持续关注中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加点免固剂就好了,参考一下。

网友:
固溶处理的目的是提高硬度吧?

网友(2011-01-12):
看来专家是真不少,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316(奥氏体不锈钢)在高温、室温的组织都为奥氏体,不存在组织变态,所以无法以热处理硬化。
固溶处理的目的:仅在使晶界碳化铬重新固溶,从而提升耐蚀性,即防止发生晶界腐蚀。

PS: 碳钢和低合金的热处理强化,主要是利用高温奥氏体冷却至常温时,会变态成马氏体或珠光体组织而强化、硬化。

网友(2011-02-26):
真能学到很多东西顺路顶一下

网友:
路过帮顶 铸态硬度一般不做要求的吧,都要热处理啊

网友(2011-08-04):
固溶处理一下,此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不锈钢还有铸件的啊,还是第一次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