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工程缸漏油---请教

楼主(2009-03-25):
63工程缸活塞杆前端的轴用密封圈处漏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是在导套和活塞上么,调整了几次尺寸,还是漏油,请朋友帮一下忙,指点一下原因在哪里

网友:
可以把导向套的图纸贴上来看看

网友:
你实际测量一下导向套上密封沟槽尺寸,看是否和密封件相匹配
曾经也有人粗心犯错误,密封件的方向给装反了
液压这东西很多现场才好分析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导套内孔φ32+0.15,内有三个沟槽,一沟槽尺寸为φ39.6+0.10(-0.1),放防尘圈DH32*40,一沟槽尺寸为φ37.4+0.10(-0.1),放密封圈USH30*3.55,一沟槽尺寸为φ40+0.10(-0.1),放密封圈Yxd32*40,活塞杆尺寸为φ32-0.05,打压时无渗漏,上设备工作时出现渗漏,请教原因

楼主:
请3#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2009-04-28):
“打压时无渗漏”,说明密封件及密封件安装沟槽没有问题;
“上设备工作时出现渗漏”说明在加上载荷时活塞杆偏磨,原因为活塞杆与导套之间无导向原件。

网友:
7楼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学习了。

网友:
出厂试验没问题,可能是实际使用中活塞杆受侧向力较大,导向材料选择有问题或导向长度不足所致。

网友:
同意7楼,没有支承环

网友:
液压油是否清洁,如果液压油中固体硬颗粒较多,会划伤密封件或活塞杆。

网友:
同意7楼意见,实际使用工况与测试时不同。

网友:
你的导向套内孔设计大了,一般控制在E8较好
安装使用中估计受偏载或者系统压力高(系统受冲击压力)导致漏油
如果导向套材料是铸件或者铜可不另外加导向带
你的沟槽设计感觉也不正确,应该严格按照你选用的密封件推荐的勾槽尺寸设计
另外,你系统使用的压力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