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怎样输入PROE?

楼主(2009-03-25):
CAD怎样输入PROE

网友:
首先:你得把CAD的文件存储成PROE可支持的文件格式
比如DWG或者DXF;
其次:打开PROE后在文件打开的窗口,选择打开文件的格式
可以选择DWG或者DXF文件,找到需要导入的CAD文件即可。

网友:
程师,细致一点,再细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