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100的圆弧怎么画?

楼主(2009-03-25):
请教这个R100的圆弧怎么画?谢谢!

网友:
是指在工件上画吧?

网友:
拿手在纸上画一遍,你就知道了,

楼主:
我说用CAD画

网友:
这是画法几何的功夫。

以B点为圆心、100为半径画圆;
以100-32(=68)为半径,画一20孔的同心圆;
以上两圆的交点为圆心,以100为半径画圆——OK了吧?

网友:
以B点为圆心,作半径100的圆;以R32圆圆心做直径为100-32=68的圆,
两圆相交产生两个点,右边的交点为R100圆的圆心,然后通过此圆心作R100的圆既得你要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心手合一,我CAD没什么水平,不知道高级命令,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如果我用笔和纸可以出来吗,若可以,CAD一般都没问题,,
说一个我从前关于CAD的小故事,我那时,CAD没用几天,,要做一个直线的等分(几等分不记的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想起了制图中的等分,,最后做起了一斜线和平行线,,,

网友:
哈哈,我与卓哲有同感啊!在我看来,用CAD,和用纸笔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我现在用S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