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相数和引线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25):
相数跟引线对步进电机而言算是很重要的了,我自己知道的步进电机相数有二、三、四、五相,引线数有4、5、6、8根的,不知道还有没更多呢? 还有就是对于步进电机来说,定位转矩和静转矩这两个参数项对选型来说,哪项更加重要?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先谢过。

网友:
定位转矩更重要啊

网友:
……定位转矩和静转矩这两个参数项对选型来说,哪项更 ...
引用 网友A:

.
jayhyy 网友好!
.
静转矩----该指标是针对对你所要“拖动的设备”起动而言,既多长时间能起动起来。
定位转矩----该指标是针对对你所要“拖动的设备”刹车而言,既多长时间能定住。
.
两项指标都重要。
.
syw  090326---04.08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O(∩_∩)O~
只是,我还是很想知道引线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电机基本引出线按2、3、4、5相分来说引出线依次为:4(双极)或6(单级)、6、8、10线,345相接法分星型或角型。有的电机设有温度和位置反馈引出线,建议楼主花5元钱买个软驱回来研究研究,那上面分别带有一个2相和一个3相步进电机

楼主:
呵呵,嗯,谢谢楼上的仔细解答!(包括建议
其实我对很多概念都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