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电镀(镀锌件)件质量抽检---请教

楼主(2009-03-25):
时下出口到欧洲共同体的金属电镀件,客户图纸上没有标识ROHS、REACH等指令;另外受金融危机影响,在选择供应商是控制欠妥,导致后续产品验收压力很大,不知哪位兄长能指导一下;因公司小,没盐雾试验机,如能提供简易的测量方法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
对镀层厚度进行测量,一般外表面镀锌15μm~20μm,用测厚仪进行测量。

网友(2009-05-01):
除了楼上的测镀层厚度外,最好还要测试镀层的附着力。镀层不能很容易就掉了,那样也达不到电镀目的(保护或是装饰)

网友(2009-06-30):
盐雾实验很简单,用纯净水加适量的盐喷在零件表面上,并选择你需要的盐雾时间即可后观察零件锈蚀的程度来判断

楼主(2009-08-23):
各位讲的都是技术标准,能否谈谈质量方面的抽样标准呢,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