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一低流量的系统方案,谢谢!

楼主(2009-03-25):
系统流量很低可以看作近似为零,需要提供两个压力(同一出油口),一为0.8MPa,一为3.0MPa。两者在工作中不断切换。

两个压力的控制和切换问题不大。
现在头痛的问题是泵需要一直工作,油液一直溢流,油温升高,压力不稳。

想过用蓄能器。但是觉得有问题,从3.0MPa转为0.8MPa时没有问题,反过来就不行了,还得再次开启泵。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低流量的多压力控制如何做,
或者有没有流量特低的泵(这样能够有效的控制温升)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两个蓄能器,两个调压阀配合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