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磷化(求助)

楼主(2009-03-25):
除了用黑色表调外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加深黑度 和表面均匀黑色
还有用普通锌系磷化液处理渗碳螺丝 游离酸度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大概多少合适
新酸 酸洗后磷化处理的螺丝表面发花 怎么办 但丝素又不能少
拜托大家看到了都提点意见 谢谢

网友(2009-10-30):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家的磷化液,这方面你应该去请教厂家,不同的药水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
螺丝表面发花,可能跟你的前处理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