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机械高手帮忙设计一款三轴数控平台

楼主(2009-03-25):
大家好,本人由于从未涉足精密机械方面,最近要组装一台数控机器,不知如何组建自己的机械平台,想请这方面的机械高手请教,要求:平台有效加工面积300*250,重复精度0.02,平台承重10公斤,Z轴承重5公斤,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A:
似乎是台式点胶机用的平台?

网友:
楼上的图不错。
另外,有些做线性导轨的厂商可以订制两轴,三轴的系统框架。
楼主可以联系一下http://www.acepillar.com/customize/luosheng/index.php。

网友:
电机、丝杠选用,平台、连接自己设计。电路上做块板子,驱动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做。2楼朋友的图片可以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现在我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并有所了解它的组成部份,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导轨,大家知道圆导轨便宜,方导轨贵好多,,我的机器要求定位精度是0.01,重复精度0.02,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选择哪个导轨成本不高又不影响精度?

网友:
选用直线导轨可以满足精度要求。MISUMI有样品只是价格很高,可以参考。
控制部分只好自己设计了。

网友:
用线性导轨

网友:
可以做一 套供应,但是没有具体详细要求。控制等都可以按你要求做成软件,直接电脑控制即可。如果需要,请说明具体要求,预期费用,周期。

楼主:
控制部份已经有了,我只要一个机械平台,8楼的可以用QQ联系我524252778

网友(2009-10-08):
负载不大,导轨似乎可用igus的工程塑料导轨。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在数值上应该是前者较大吧?
传动系统应该用步进电机+滚珠丝杠足够了... ...

网友:
你好!请问贵公司有否从事PCB刀具生产的意向!本人承接PCB刀具生产全套工艺设备设计和制造!如可可联系 喻生 电话13751350570
QQ 923540931
邮箱yudan112341@163.com

网友B(2010-02-06):
10楼的朋友,igus的导轨不如台湾上银的直线导轨,我们在3轴喷涂机械手上有用,精度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您说的是三自由的工作台吗,是什么机器呢,加工哪类产品的,车,铣、还是加工中心之类的机床。最基本的空间三坐标系就ok了。z方向上要保证足够的承载能力

网友(2010-04-18):
回复 楼主:
圆轨的轴承径向刚性好性差些,使用时间长了,珠子就跑出来了(也可能是质量不好),还是方轨好。

网友:
0.01 精度 你敢用棍轨玩啊???? 不是吧???

网友:
10楼的朋友,igus的导轨不如台湾上银的直线导轨,我们在3轴喷涂机械手上有用,精度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引用 网友B:

igus的导轨主要是不需要润滑 没有污染

所以建议你听从 延安的建议 上银 性价比还可以 一般精度足够应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轨的轴承径向刚性好性差些,使用时间长了,珠子就跑出来了(也可能是质量不好),还是方轨好。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的直线轴承也有珠子跑出来的,不知道是质量原因还是承载设计的不太够,但是我根据计算承载,已经放大了好几倍了。

网友:
我也要做个类似的平台,需要朋友们帮忙啊:)

网友:
三轴直线运动平台是常见的应用案例,比较精密的用滚珠丝杠加步进电机就可以。这个选型计算对于滚珠丝杠、步进电机供应商是很典型的应用,已经写进产品样本中的实例,可以参考MISUMI和东方电机的样本。另外,你写的定位精度数值有问题,这个值要比重复定位精度大。需要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探讨,aaronyinyong@hotmail.com

网友(2013-06-0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现在我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并有所了解它的组成部份,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导轨 ...

圆归达不到你设计要求,而且圆规运行久了会出现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的朋友,igus的导轨不如台湾上银的直线导轨,我们在3轴喷涂机械手上有用,精度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上银导轨不错,就贵了点

网友:
买上银十安滑台组就好啦

网友(2013-08-25):
兄弟!我有3D图,加我一下Q1963035927

网友(2013-12-16):
台湾上银、日本米思米都有线性模组提供,丝杠、导轨、轴承、传感器、电机法兰都是装配好的,楼主只需要自己选电机和联轴器安装上,把三个线性模组做两个连接板组装在一起就可以用了,非常方便。

网友(2014-05-28):
楼主你哪里的?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台式点胶机用的平台?

我们公司做的就和台式点胶机差不多的  可以给你请教点问题吗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B:
10楼的朋友,igus的导轨不如台湾上银的直线导轨,我们在3轴喷涂机械手上有用,精度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