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生产工艺控制

楼主(2009-03-25):
球墨铸铁生产工艺控制

   1 设备选择
1.1 熔炼设备选择
  熔炼设备的选用首先是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遵循高效、低耗的原则。感应电炉的优点是:加热速度快,炉子的热效率较高,氧化烧损较轻,吸收气体较少。因此,用中频电炉熔炼,可避免增硫、磷问题,使铁水中P不大于0.07%、S不大于0.05%。

1.2 球化包的确定

  为了提高球化剂的吸收率,增加球化效果,球化处理包应比一般铁液包深。球化包的高度与直径之比确定为2:1。
2 原材料选择
2.1 炉料选择

  球铁球化剂的加入效果条件是:高碳、低硅、大孕育量。为了稳定化学成分和有效地控制促进白口化元素和反球化元素,保证熔炼铁水的质量,选用张钢Z14生铁,其化学成分:C>3.3%,Si 1.25%~1.60%,P≤0.06%,S≤0.04%。

2.2 球化剂的选择
  球化剂的选用应根据熔炼设备的不同,即出铁温度及铁液的纯净度(如含硫量、氧化程度等)而定。我国最常用的是稀土镁硅铁球化剂,采用这种球化剂处理时,由于合金中含硅量较高,可显著降低镁处理时反应的剧烈程度。同时也能因增硅而有些孕育作用。电炉生产时,因温度相对较高,所用球化剂的化学成分见表1。
  表1 球化剂FeSiMg8Re7化学成分
项目出铁温度 /℃
S %球化剂成分/%
Mg Re Si
电炉1420~1480 ≤0.047.0~9.06.0~8.0≤44.0
3 炉前控制
3.1 化学成分选择

  球铁原铁液应高碳、低硅、低硫、低磷。控制好硫的含量,是生产球铁的一个重要条件。几种牌号的球铁的化学成分见表2。?

3.2 球化和孕育处理
  球化剂加入量应根据铁液成分、铸件壁厚、球化剂成分和球化处理过程的吸收率等因素分析比较确定。一般为1.6%~2.0%,若球化剂放置时间较长,则应适量多加。球化反应控制的关键是镁的吸收率,温度高,反应激烈,时间短,镁烧损多,球化效果差;温度低,反应平稳,时间长,镁吸收率
 表2 球铁化学成分 %
牌 号CSiMnSP
QT400~18   球化前                    球化后
3.6~4.10.9~1.2≤0.4≤0.05≤0.07
3.5~4.02.6~3.2≤0.02
QT450~10   球化前               球化后
3.6~4.10.9~1.2≤0.4≤0.05≤0.07
3.5~3.92.5~3.0≤0.02
QT600~3     球化前               球化后

3.6~3.90.9~1.20.6~0.8≤0.05≤0.07
3.5~3.82.2~2.6≤0.02
QT700~2     球化前               球化后
3.6~3.90.9~1.20.6~0.8≤0.05≤0.07
3.5~3.82.1~2.5≤0.02
高,球化效果好。因此,一般在保证足够浇注温度的前提下,宜尽可能降低球化处理温度,控制在1420~1450℃。球化剂要砸成小块,粒度一般在5~25mm,加在包底,再在上面加硅铁和铁屑。
  孕育处理是球墨铸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促进石墨化,防止自由渗碳体和白口出现,而且有助于球化,并使石墨变得更细小,更圆整,分布均匀,从而提高球墨铸铁的力学性能。孕育剂一般多采用FeSi75,其加入量根据对铸件的力学性能要求,一般为0.8%~1.0%。孕育剂的粒度根据铁液量多少,一般砸成5~25mm的小块。孕育剂应保持干净、干燥。
  球化剂和孕育剂要在出铁前加入包中,在连续生产时,刚出完前一炉铁后,包很热,过早加入会使其粘结在包底而削弱球化和孕育效果。为了延迟球化反应时间,增强球化和孕育效果,要在球化剂和孕育剂的上面覆盖一层铁屑。球化处理的方法较多,一般多采用操作简便的冲入法处理球铁。

3.3 球化效果炉前检验
  炉前检验孕育、球化效果好坏,一般采用三角试样。浇注三角试样,冷至暗红色,淬水冷却,砸断后观察断口。断口银白色,尖端白口,中心有疏松,两侧凹缩,同时砸断时有电石气味,敲击声和钢相似,则球化良好,否则球化不良。
3.4 浇注

  由于球铁液容易出现球化衰退,因此,铁液球化处理后要尽快浇注,一般在处理后15min内浇注完毕,不会有球化衰退问题。
4 结 语
  在生产中,用Z14号生铁作原材料,中频感应电炉熔化铁水,控制铁水化学成分为:C3.5%~3.99%,Si1.2%~1.5%,P<0.06%,S<0.05%。采用高度与直径之比为2∶1的球化包,把球化剂与孕育剂砸成10~20mm小块,球化剂按1.8%,孕育剂按0.9%比例,向包内先加球化剂,再加孕育剂,最后在上面覆盖干燥的铁屑。铁水在炉中升温到1480℃左右出铁,待反应结束后10min内浇注完毕。生产的φ530mm轧机用球墨铸铁梅花套管,其化学成分为:C3.5%~3.8%,Si2.2%~2.6%,Mn0.6%~0.8%,S≤0.02%,P<0.07%,各项力学性能指标均达到较高要求,使用效果相当理想。使用1年后证明,球墨铸铁本身具有高强度、耐磨、抗热疲劳等特性,能完全起到轴联接作用;能大大减小噪音、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当过冷钢等超负荷情况下,梅花套管能自动破裂,起到过载安全保护作用;还能显著延长轧辊和梅花轴的使用寿命。同期相比,轧辊消耗降低8%,梅花轴消耗降低11%,连同设备维修工时减少而使同期产量的提高,共取得经济效益近7万元。
AAA*球化剂:我国广泛采用的球化剂是稀土镁合金球化剂的加入量一般为铁水质量的1.0%~1.6%
孕育剂:促进铸铁石墨化,防止球化元素造成的白口倾向,使石墨球圆整、细化,改善球铁的力学性能。常用的孕育剂为含硅75%的硅铁,加入量为铁水质量的0.4%~1.0%。由于球化元素有较强的白口倾向,故球墨铸铁不适合铸造薄壁小件。
球化处理:以冲入法最为普遍,如图1-50所示。将球化剂放在铁液包的堤坝内,上面铺硅铁粉和稻草灰,以防球化剂上浮,并使其缓慢作用。开始时,先将铁液包容量2/3左右的铁液冲入包内,使球化剂与铁液充分反应。尔后,将孕育剂放在冲天炉出铁槽内,用剩余的1/3包铁液将其冲入包内,进行孕育。

《山东冶金》

网友:
仔细看了,了解,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