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能

楼主(2009-03-25):
不锈钢的物理性能不锈钢的物理性能

  不锈钢和碳钢的物理性能数据对比,碳钢的密度略高于铁素体和马氏体型不锈钢,而略低于奥氏体型不锈钢;电阻率按碳钢、铁素体型、马氏体型和奥氏体型不锈钢排序递增;线膨胀系数大小的排序也类似,奥氏体型不锈钢最高而碳钢最小;碳钢、铁素体型和马氏体型不锈钢有磁性,奥氏体型不锈钢无磁性,但其冷加工硬化生成成氏体相变时将会产生磁性,可用热处理方法来消除这种马氏体组织而恢复其无磁性。

    奥氏体型不锈钢与碳钢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1)高的电阴率,约为碳钢的5倍。

    2)大的线膨胀系数,比碳钢大40%,并随着温度的升高,线膨胀系数的数值也相应地提高。

    3)低的热导率,约为碳钢的1/3。

    不锈钢的力学性

    不论不锈钢板还是耐热钢板,奥氏体型的钢板的综合性能最好,既有足够的强度,又有极好的塑性同时硬度也不高,这也是它们被广泛采用的原因之一。奥氏体型不锈钢同绝大多数的其它金属材料相似,其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硬度,随着温度的降低而提高;塑性则随着温度降低而减小。其抗拉强度在温度15~80°C范围内增长是较为均匀的。更重要的是:随着温度的降低,其冲击韧度减少缓慢,并不存在脆性转变温度。所以不锈钢在低温时能保持足够的塑性和韧性。

    不锈钢的耐热性能

    耐热性能是指高温下,既有抗氧化或耐气体介质腐蚀的性能即热稳定性,同时在高温时双有足够的强度即热强性。
、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能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平时还真没这么仔细地去查看细节。谢谢啦!

网友:
不锈钢的物理性能主要用以下几方面来表示:
  ①.热膨胀系数: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物质量度元素的变化。膨胀系数是膨胀-温度曲线的斜率,瞬时膨胀系数是特定温度下的斜率,两个指定的温度之间的平均斜率是平均热膨胀系数。膨胀系数可以用体积或者是长度表示,通常是用长度表示。
  ②.密度:物质的密度是该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单位是kg/m3或1b/in3。
  ③.弹性模量:当施加力于单位长度棱住的两端能引起物体在长度上的单位变化时,单位面积上所需的力称为弹性模量。单位为1b/in3或N/m3。
  ④.电阻率:在单位长度立方体材料的两对面之间测量的电阻,单位用Ω•m,μΩ•cm或(已废的)Ω/(circular mil.ft)来表示。
  ⑤.磁导率:无量纲系数,表示物质易被磁化的程度,是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之比。
  ⑥.熔化温度范围:确定合金开始凝固和凝固完了的温度。
  ⑦.比热:单位质量的物质温度改变1度所需要的热量。在英制和CGs制中二者比热的数值相同,因为热量的单位(Biu或cal)取决于单位质量的水升高1度听需的热量。国际单位制中比热的数值与英制或CGS制是不同的,因为能量的单位(J)是按不同的定义定的。比热的单位是Btu(1b•0F)及J/(kg•k)。
  ⑧.热导率:物质导热的速率的量度。在单位截面积物质上建立单位长度上的1度的温度梯度时,那么热导率定义为单位时间传导的热量,热导率的单位为Btu/(h•ft•0F)或w/(m•K)。
  ⑨.热扩散率:是确定物质内部温度前迁速率的一种性能,是热导率对比热和密度乘积的比值,热扩散率单位以Btu/(h•ft•0F)或w/(m•k)表示。

网友:
在600℃以下,各种不锈钢的导热系数基本在10~30W/(m•℃)范围内,随着温度的提高导热系数有增加趋势。在100℃时,
不锈钢导热系数由大至小的顺序为1Cr17、00Cr12、2 Cr 25N、0 Cr 18Ni11Ti、0 Cr 18 Ni 9、0 Cr 17 Ni 12Mο2、2 Cr
25Ni20。500℃时导热系数由大至小的顺序为1 Cr 13、1 Cr 17、2 Cr 25N、0 Cr 17Ni12Mο2、0 Cr 18Ni9Ti和2 Cr 25Ni2
0。奥氏体型不锈钢的导热系数较其他不锈钢略低,与普通碳素钢相比,100℃时奥氏体型不锈钢的导热系数约为其1/4

网友:
金属材料熔点、热导率及比热容
名称
熔点
热导率
W/(m2
·K)
比热容
J/(kg
·K)
名称
熔点
热导率
W/(m
2·K)
比热容
J/(kg·K)
灰铸铁
1200
46.4-92.8
544.3
658
203
9043
铸钢
1425
489.9
327
348
1298
低碳钢
1400-1500
46.4
502.4
232
626
2345
黄铜
950
92.8
393.6
419
110
3936
青铜
995
63.8
385.2
1452
592
4522

注:表中的导热系数值指0-100℃的范围内
金刚石:3550
钨:3410
纯铁:1535
各种钢:1300~1400
各种铸铁:1200左右
铜:1083
金:1064
银:962
铝:660
锌:419.5
铅:327
锡:232
硫代硫酸钠:48
冰:0
汞:-38.9
固态水银:-39
固态酒精:-117
固态氮:-210
固态氢:-259
固态氦:-272
(有些不是金属,但是全都列出来了)

网友:
金属导热系数表(W/mK)
热传导系数的定义为:每单位长度、每K,可以传送多少W的能量,单位为W/mK。其中“W”指热功率单位,“m”代表长度单位米,而“K”为绝对温度单位。该数值越大说明导热性能越好。以下是几种常见金属的热传导系数表:
银 429
铜 401
金 317
铝 237
铁 80
锡 67
铅 34.8
各种物质导热系数!

网友:
室温下铝导热系数:W/(m.K)=238 kcal/mh℃
室温下不锈钢321:W/(m.K)=20 kcal/mh℃

给你个导热系数表你查一下吧。
金属导热系数表(W/mK)
热传导系数的定义为:每单位长度、每K,可以传送多少W的能量,单位为W/mK。其中“W”指热功率单位,“m”代表长度单位米,而“K”为绝对温度单位。该数值越大说明导热性能越好。以下是几种常见金属的热传导系数表:
银 429
铜 401
金 317
铝 237
铁 80
锡 67
铅 34.8
各种物质导热系数!

material conductivity K (W/m.K)

diamond 钻石 2300
silver 银 429
cooper 铜 401
gold 金 317
aluminum 铝 237

各物质的导热系数

物质 温度 导热系数 物质 温度 导热系数

亚麻布 50 0.09 落叶松木 0 0.13
木屑 50 0.05 普通松木 45 0.08~0.11
海砂 20 0.03 杨木 100 0.1
研碎软木 20 0.04 胶合板 0 0.125
压缩软木 20 0.07 纤维素 0 0.46
聚苯乙烯 100 0.08 丝 20 0.04~0.05
硫化橡胶 50 0.22~0.29 炉渣 50 0.84
镍铝锰合金 0 32.7 硬质胶 25 0.18
青铜 30 32~153 白桦木 30 0.15
殷钢 30 11 橡木 20 0.17
康铜 30 20.9 雪松 0 0.095
黄铜 20 70~183 柏木 20 0.1
镍铬合金 20 12.3~171 普通冕玻璃 20 1
石棉 0 0.16~0.37 石英玻璃 4 1.46
纸 12 0.06~0.13 燧石玻璃 32 0.795
皮棉 4.1 0.03 重燧石玻璃 12.5 0.78
矿渣棉 0 0.05~0.14 精制玻璃 12 0.9
毡 0.04 汽油 12 0.11
蜡 0.04 凡士林 12 0.184
纸板 0.14 “天然气”油 12 0.14
皮革 0.18~0.19 甘油 0 0.276
冰 2.22 煤油 100 0.12
新下的雪 0.1 蓖麻油 500 0.18
填实了的雪 0.21 橄榄油 0 0.165
瓷 1.05 已烷 0 0.152
石蜡油 0.123 二氯乙烷 0.147
变压器油 0.128 90%硫酸 0.354
石油 0.14 醋酸 18
石蜡 0.12 硝基苯 0.159
柴油机燃油 0.12 二硫化碳 0.144
沥青 0.699 甲醇 0.207
玄武岩 2.177 四氯化碳 0.106
拌石水泥 1.5 三氯甲烷 0.121
花岗石 2.68~3.35 氨气* 0.022
丙铜 0.177 水蒸汽* 0.0235~0.025
苯 0.139 重水蒸汽* 0.072
水 0.54 空气* 0.024
聚苯板 0.04 木工板 0.1-0.2
重水 0.559 硫化氢* 0.013

表2 窗体材料导热系数
窗框材料 钢材 铝合金 PVC PA 松木
导热系数 58.2 203 0.16 0.23 0.17

表 3 不同玻璃的传热系数

玻璃类型 玻璃结构(m) 传热系数
K-w/(m2-k)
单层玻璃
6.2
双层中空玻璃 5×9×5 3.26
5×12×5 3.11
一层中空玻璃 5×9×5×9×5 2.22
←-- 5×12×5×12×5 2.08
Lhw-E中空玻璃 5×12×5 1.71

网友:
长知识了,基础知识.

网友(2012-05-17):
了解了材料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力顶四楼的兄弟资料!!

网友:
我是来补课的,学习了。

网友:
希望这样的帖子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