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itech螺纹深度规标准件疑问

楼主(2009-03-25):
看了LEITECH公司介绍的螺纹样规样本,很纳闷,本人木头脑袋想不通,有那位高人给指点原理或相关详细资料给解释一下子.谢谢,跪求啦

网友(2010-10-30):
leitech专注于内螺纹中径和有效螺纹深度的检测. 深度规有2个功能,检测中径的同时(通端),把有效深度也检测出来.
大家知道,内螺纹的有效螺纹深度不太好测,原因在于在丝锥攻牙时,有一个起牙的过程. 一般检测工具不容易确定有效螺纹的开始位置,
所以,也就不好确认有效螺纹深度. 从起牙到第一个全牙的峰值,依据标准是0.5P,就是0.5个牙距. 这属于起牙过程,无效螺纹.其后,是有效螺纹.
LEITECH深度规,其深度基准,已经将这个无效螺纹长度计算在内,并在刻度上去掉了.所以,可以确保准确的深度测量. 目前,LEITECH产品广泛用于汽车行业,如BMW, BOSCH,VW,GM,CITROEN,FORD等,及其它有内螺纹加工和测量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