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03-25):
材质:青铜
开孔圆角R8
大家看看好加工吗?应如何加工,注意点什么.

网友:
做一个芯轴夹具,把它装夹在分度头上,再固定铣床工作台上加工,记住要先划线后加工,减少报废率。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但画不画线无所谓把

楼主:
谢了,但用卧铣还是立铣好啊,能不能简述一下结构啊.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立铣就行

网友:
用立铣,做个心轴,夹在分度头上。

网友:
这要看你把工件怎么装夹了

网友:
装卡和散热最主要

网友:
可以采取插铣,不知是哪里的?

网友:
图纸表达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