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一个类似插针机的东西---请教

楼主(2009-03-25):
最近做一个类似插针机的东西
pcb板上的孔为0.8厚1mm两面覆有铜箔
pin脚截面为0.6×0.7mm,pin针为双头pin针即上述界面的针脚有两个,针脚前段有导向部分,需要一次压入。现在想知道需要多少力才能压入,朋友帮算了下一个脚就需要100多n,我觉得太大了,不知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吝赐教。谢谢了!
另附pin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兄弟姐妹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了

网友(2009-08-03):
一般這種資料要要求材料廠提供
若沒有數據就假設壓入不會破壞板子,利用位置控制壓到定位(速度快些用凸輪)
若要知道壓力大小只好自己做試驗!!

网友:
这种力应该很难算的

网友(2010-03-26):
再PCB底部或压头上装上限位块就型,再大力也不会损坏板的。如想知单PIN压力可用汽缸调节压力来测试

网友:
我也觉得一般是用三楼的那种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
实验室作实验喽....不会太难的.

网友:
我给你做台插拔力试验机测试即可  何如?

网友(2010-04-29):
再PCB底部或压头上装上限位块就型,再大力也不会损坏板的。如想知单PIN压力可用汽缸调节压力来测试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种方式,安全可靠!!

网友(2010-09-24):
这种设备很多的,试试就知道了,嘎嘎

网友(2011-09-05):
实测一下就OK了!

网友(2011-12-20):
加限位块,如果更准确就凸轮吧

网友(2012-10-31):
PCB板上的孔径0.8大于针径0.7,所以插入力只是刺破铜箔所要力。这个力不会很大,找个铜箔试验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