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摆动轴承的润滑---请教

楼主(2009-03-25):
低速摆动轴承,如十字轴式万向轴的轴承,其一般采用脂润滑。润滑脂的基础油黏度如何确定?润滑脂中是否可以含二硫化钼固体润滑剂?在GWB公司的样本中,明确提到万向节轴承润滑用润滑脂不能含有二硫化钼,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

二硫化钼  二硫化钼
olybdenum disulfide
  辉钼矿的主要成分。黑色固体粉末,有金属光泽。化学式MoS2,熔点1185℃,密度4.80克/厘米3(14℃),莫氏硬度1.0~1.5。1370℃开始分解,1600℃分解为金属钼和硫。315℃在空气中加热时开始被氧化,温度升高,氧化反应加快。二硫化钼不溶于水,只溶于王水和煮沸的浓硫酸。二硫化钼的制法有:①将钼和硫直接化合。②三氧化钼与硫化氢气体作用。③将三氧化钼、硫、碳酸钾的混合物一起熔融。二硫化钼是重要的固体润滑剂,特别适用于高温高压下。它还有抗磁性,可用作线性光电导体和显示P型或N型导电性能的半导体,具有整流和换能的作用。二硫化钼还可用作复杂烃类脱氢的催化剂。
  它也被被誉为“高级固体润滑油王”。二硫化钼是由天然钼精矿粉经化学提纯后改变分子结构而制成的固体粉剂。本品色黑稍带银灰色,有金属光泽,触之有滑腻感,溶于水。产品具有分散性好,不粘结的优点,可添加在各种油脂里,形成绝不粘结的胶体状态,能增加油脂的润滑性和极压性。也适用于高温、高压、高转速高负荷的机械工作状态,延长设备寿命。二硫化钼用于摩擦材料主要功能是低温时减摩,高温时增摩,烧失量小,在摩擦材料中易挥发;减摩:由超音速气流粉碎加工而成的二硫化钼粒度达到325-2500目,微颗粒硬度1-1.5,摩擦系数0.05-0.1,所以它用于摩擦材料中可起到减摩作用;增摩:二硫化钼不导电,存在二硫化钼、三硫化钼和三氧化钼的共聚物。当摩擦材料因摩擦而温度急剧升高时, 共聚物中的三氧化钼颗粒随着升温而膨胀,起到了增摩作用;防氧化:二硫化钼是经过化学提纯综合反应而得,其PH值为7-8,略显碱性。它覆盖在摩擦材料的表面,能保护其他材料,防止它们被氧化,尤其是使其他材料不易脱落,贴附力增强;细度:325目-2500目; SIO2:0; PH值:7-8; 密度:4.8-5.0g/cm3;硬度:1-1.5; 烧失量:18-22%; 摩擦系数:0.05-0.09。

网友:
汽车传动轴十字节对润滑材料的要求除了要有好的抗摩擦与抗磨损性外,还应有较好的机械安定性、高温性(高滴点)、防腐性、抗水性和氧化安定性等特性。
齿轮油的高温性和抗水性是无法达到要求的。在润滑脂中除了钙基润滑脂(以下简称钙基脂),还有锂基润滑脂(以下简称锂基脂)、铝基润滑脂和钠基润滑脂等多种。而实际上,汽车传动系的润滑一直都是使用2号或3号锂基脂,因为锂基脂相对钙基脂有较高的滴点(锂基脂为170℃-190℃,钙基脂为90℃-100℃)和较好的热安定性。

拆卸十字轴的技术要求较高,一般需要到汽车修理厂由专业修理师傅完成。而传动轴十字轴的润滑作业,属于日常维护项目,一般每行驶2000km就要维护一次,若每次维护都到修理厂,这无疑增加了车主的经济负担;若每辆车都配备一台专用液压加注设备,也是不现实的。而用润滑脂润滑,只需一把普通黄油枪,驾驶员即可完成,省时又经济。

但有的驾驶员操作方法不正确,会造成润滑脂无法进入轴承内。正确的操作方法是:将黄油枪出油口紧压在黄油嘴上,不断操作黄油枪,使润滑脂在压力作用下通过黄油嘴进入十字轴内部油道,继而到达十字轴的4个轴颈端面,充满各滚针轴承,同时将滚针轴承内残留变质的润滑脂及杂质从油封处挤出。待各个轴承内变质的润滑脂及杂质全部挤出后(见到新鲜润滑脂被挤出),则作业完成。如作业时润滑脂不能被压入到轴承内,则应更换黄油嘴或拆卸十字轴清洗油道,再行加注,以确保行车安全。

另外,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二硫化钼润滑脂在汽车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所谓二硫化钼润滑脂,就是在锂基脂或复合钙基脂中加入少量胶体二硫化铝制成。二硫化钼为片状结晶,其硫原子对金属有很强的亲和力,因而很容易在摩擦表面形成牢固的润滑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