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的一个油缸上升很慢---请教

楼主(2009-03-26):
我的设备最近发现系统中的一个油缸上升很慢,溢流阀也换了,油缸里的油封也换了。溢流阀调压达不到要求值。该从哪里查找。请教各位师傅    油路:泵-溢流阀-换向阀《管升降》-单向阀-油缸。谢谢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是:
1.执行机构油缸速度慢
2.系统压力达不到
请问楼主:
1.能否上传液压原理图?
2.用的是什么泵?有型号吗?
3.该油缸设计速度是多少?现在速度是多少?
4.溢流阀是什么形式的?有型号吗?
5.油缸的负载是什么?是恒定的还是变化的负载?

网友:
泵内泄?油缸内泄?换向阀内泄?吸油不足?没有原理图,只能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