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3-26):
这两个位置度有什么区别?有三次元测量的操作步骤有什么不同,我在站内搜索不到。我的理解是第一个是要先建立A、B、C三个基准再测量位置度。第二个也要先建立A、B、C三个基准再测量,但是C基准在图上任意选一个孔做基准就可以拉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第一个图的Φ6.5孔的位置度标注有点问题.既是评价对象,由是基准本身. 不理解.

网友:
A基准怎么找不着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两张图纸是同一个零件,其设计的技术要求实质是一样的。由于位置度公差是0.1,又有最大包容原则,判断不是标准件。
C基准多余的。第二张图标注的较合理,可是根据图纸的意图,缺少均布两字。理由是这14个孔在装配时是回转可变的,不存在一定要选择一个特定的位置来装,即这14孔是等效、均匀承担传递力距。另这圆盘有多厚呢?如果厚,孔要标注垂直度,如果不标注垂直度,测量位置度要测圆柱。
探讨一下测量,假设圆盘是薄的,可以测孔就可以了。A基准是Z轴,选择14个孔中任意一个孔与B基准连线作X轴或Y轴,XY零点是B基准孔,Z零点是A基准面。再测量其余13个孔。14孔的位置度用最佳拟合来算(仅在圆周角度拟合)。
测量前还是要对这个任意孔做个记号,方便操作者调整坐标尺寸。

网友:
A基准面应为圆柱是表面。。。。C基准应该表示它的每个孔心轴与B的平行度,及与A为基准的垂直度,加上B基准圆周均部,我手下也有类似这样标注的,不过现在很少标与自基准,应该是台湾或者是日本的图纸吧。。。

网友:
借楼主宝地一用:
这个位置度的公差值里面没有“直径”的符号,这两种情况有何区别??

网友:
A基准图上看不出来,估计是圆盘的顶面或底面。B基准是直径28.4的圆心,C基准是直径64的圆上均布的7个圆都是基准,理论上要全部同时满足位置度要求。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两张图纸是同一个零件,其设计的技术要求实质是一样的。由于位置度公差是0.1,又有最大包容原则,判断不是标准件。
C基准多余的。第二张图标注的较合理,可是根据图纸的意图,缺少均布两字。理由是这14 ...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是薄板
上图实际上就加了一个平面轴向,然后评价的是小圆的xy位置度.
而下图就简单点只评价相对于圆心的位置度.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4#:要机床操作者与测量一起给孔标定位置,否则有NG的话,修改估计也是句空话了

网友:
首先要看用的什么软件了,虽然是大同小异,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测量业还没有太多的标准的情况下,经验的积累很重要!

网友:
要看怎样装配了
第二张图位置度忽略了直径9与直径8.5之间的位置关系,尽管分别对应B基准位置度都合格,但直径9与直径8.5之间的夹角如果超差,仍会造成无法装配。除非装配时直径9孔与直径8.5孔分别与两个零件配合。

网友:
从三坐标测量来说,第一基准就是找正的,也就是图纸中要把柱体B找正,如果你把A找正那就忽略了B与A的垂直了,第2就是用柱体B与某一个C旋转方向,原点定在B上,A作为高度原点,在该坐标系下计算它的位置度,然后在分开计算下几个C对A的垂直度,当然实际的位置度值也是包含它们的垂直的,我是这样理解的,有高手的也可以赐教,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哈哈

网友:
第二张图纸,补充一个孔的中心线再说明孔位均布就很清楚了。

网友:
找机会见识一下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我与 liguangfei 的理解一致

网友:
答复6# 李毅  : 有直径符号的公差,其公差带是个园,即要分别评价XY方向,没有直径符号的,就是只控制一个单方向了 ,
还有了,如果这些孔都是均匀分布的,是不是可以考虑用阵列来评价位置度呢 ??

网友(2009-04-26):
你的第一个是不是错了,第一次见这样的图.呵

网友:
不一样,要加上 8.5 的实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