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转轴, 想要处理不生锈,可尺寸不要改变太大---请教

楼主(2009-03-26):
我现有一转轴, 想要处理不生锈,可尺寸不要改变太大。哪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我用的是Cr40。

谢谢!

网友(2009-04-29):
最常用是发黑处理

网友:
涂防锈油就不会生锈了

网友(2009-05-31):
可以考虑使用QPQ工艺,不仅可以提高抗腐蚀性,还可以提高表面硬度.
      请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834
                 http://www.qpqcd.com

网友:
表面镀铬处理

网友(2009-10-30):
发黑处理比较好……

网友(2010-02-21):
多大的尺寸要求?1微米,10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