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构设计--请教高手
关闭

楼主(2009-03-26):
我想设计一个升降机构
要示:支撑500KG,升降30MM,4点支撑升降,需平稳,分别用2个电机带动,1个电机带2点升降

我想用蜗轮蜗杆的结构设计,请教高手,一个蜗轮带两个蜗杆怎么联接呀???

网友:
用蜗轮蜗杆可以么?
不是很清楚你的结构,最好有简图

楼主:
附件图纸结构图

Drawing2.dwg

楼主:
增加了结构结构简图

网友:
这个结构已经确定下来了吗?

网友:
实际采用螺旋齿轮机构最好.

网友:
左右各一个蜗杆不就行了。

网友:
采用蜗轮蜗杆传动的话用一个动力就可以了,可以买现成的蜗轮减速器(两只对称传动),升降的范围不大,负载也不大,其实结构坐起来比较简单,无论采用导柱或蜗轮最主要的要考虑承载的平衡和平稳,为了安全考虑电机采用制动电机。

网友:
短行程的升降,导向是个问题。通常的做法是用平面连杆。

网友:
保证4根导杆的垂直度的话,用两个蜗轮蜗杆电机就可以了
如果中部空间允许的话,在正中央选用一个蜗轮蜗杆电机最理想了
电机越多,在同步、稳定性方面就越复杂,我的想法是稳定性由四根导杆保证,力量由一个蜗杆提供
形式可以参照一些拉伸模具的机架

网友:
30mm升降 可以做什么用处呢。。。。

网友:
想想万吨水压机的结构,在中间加气/液压缸,四角用导向杆,不知道可否

楼主:
蜗轮蜗杆传动,怎么联接呀,可以发一个图给我吗?
第一次设计蜗轮蜗杆传动结构。

网友:
蜗轮丝杆升降机就可以,你的情况应该是第二种结构形式,给你看图片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剪叉式升降机构

网友:
不知道涡轮蜗杆对于的承重要求能满足吗?

网友:
最好用一套传送设备这样比较好设计的电气控制

网友:
行程只有30mm,为什么还要用电动,是不起动很频繁起动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A:
不妨采用剪叉式结构来做,采用一个驱动比两个驱动更好

网友:
我MM我 我发个资料给你

网友:
涡轮蜗杆不是挺好吗,你行程那么短

网友:
行程只有30mm,为什么还要用电动,是不起动很频繁起动啊?
引用 网友A:
不妨采用剪叉式结构来做,采用一个驱动比两个驱动更好
引用 网友B:

   都有道理!借鉴机械式千斤顶的结构就可以了,简单,可靠,易实现!动力部分可选用减速电机即可!

网友:
同10楼想法

楼主(2009-07-02):
我采用了标准的升降机,一边两个,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升降机升降

这是一台:质量质心台

网友:
讨论的很激烈啊,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

网友(2010-10-10):
讨论很热烈,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认为最好减少动力源的数目,用两个电机带动同一个托板升降可能会导致不协调,可能会卡住动不了。

网友:
图纸结构图还要钱下,干吗不贴图片。

网友:
4根丝杠,丝杠上各一齿轮,中间一齿轮啮合四齿轮,一电机带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双伸轴减速机,可能用链条传动,齿轮丝杠、蜗轮蜗杆,也可以有伸缩液压缸带剪叉结构

网友:
使用换向器啊!可将两根升降机的传动轴相连,在使用连杆连接电机就好了,在说500KG这么轻的东西,还要两个电机?选一个就好了!匹配个功率稍大点的就好了!

网友(2011-04-29):
回复下,,,我要威望啊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我正被这个问题困扰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