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线运动轨迹---讨论

楼主(2009-03-26):
这是一个常见的焊接管道,现场施工对接。这种设备以前是进口国外的产品,价格贵的要命;现在国内也有企业搞也来,但是焊接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有很多是不能到现场施工的。大家先讨论一下,要焊接这个贯通线,它的运动轨迹是怎样的,怎么样才能有效的实现在焊接过程中焊枪的各种姿态。

网友:
在画法几何里的叫法,是相贯线。从图上看,是直径相等的两根管子。那么它们的相贯线就是一条非常规矩的椭圆、沿它的短轴折了一个90°角。短轴长度就是管子的直径,长轴长度是短轴长度的根号2倍。
不知管子的直径有多大;你打算用电焊?还是埋弧焊?

网友:
不懂的叻,自动焊接怎么弄的哈?

网友:
焊缝跟踪,焊接自动控制书中有介绍。
论坛中有位前辈发的焊接工程师手册中有介绍实现方法

网友:
杨经保 网友好!
.
我注意到你在另一帖中所提到的“六自由度焊接机器人”的介绍。
.
1、如果:你的那个设计所有自由关节,全部采用的是“伺服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的电动推杆”,而不是采用液压缸的话。
2、如果:你的所有关节处的自由度全部都配有“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的话。
.
我的控制方式 及编程思路就将采用“示教记录”方式。
也就是根本不去考虑什么轨迹问题,而是将任何一个完整的“曲线轨迹”,
分解成“连续小线段”的组合,并对每一单独的小线段节点,都记录与之特定
的“六自由度关节的编码值”。……
.
你认为,我的这个思路在实现中会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
.
syw  090327---08.45
.

六轴机器人,应用于焊接领域.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6068&highlight=

楼主:
如你所说,各关节都是采用伺服电机控制;编码器一定是少不了的,没有编码器控制也能实现,但实现示教功有点麻烦。在数据库里,每个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空间矩阵,在编程时都全为零向量,它们的取值来自于各轴的编码器;当然每个轴都设定了上界和下界。在示教时,编码器将采集的时时数据存放于数据库,由数学模块计算后将信号发送到执行元件,由反馈信号与数据库数据进行比较。
    虽然我们做成多回路反馈控制,但是各传感在采样时存在时间差,每次采样又有时间间隔,加工再精密的机械零件都存在加工误差和装配误差;再者机器人手臂是在空间做多维运动,我们给出的起始定位点都是基于相对坐标上的,也就是说这个零点是假定的。各轴在空间运动哪怕是相差一丁点,累积误差就相差很远了。 5# syw开门造车

网友:
杨经保 网友好!
.
有问题要问:
1?:编码器有“绝对值型”和“增量型”两种,在你们的设计中采用的是哪一种?
从你在6楼中所给的信息中,我感觉你们采用的好象是增量型的。而没有采用绝对值
编码器。
.
2?:从我看到的一些国外有关焊接机械手的视频资料中,其工作头运行轨迹精度
工作姿态、运行速度,都是能够达到要求的。而你们生产的机械手却没能做到,
问题出在控制思想、算法上,还是机械设备的精度上,还是伺服电机的驱动上?
我感到你们的设计中,各活动关节处所选用的伺服电机普遍偏小?我想可能是基于
节约成本的原因所至?
.
3?:据你掌握的情况看,在“曲线轨迹”的焊接机械手方面,国外应用成熟的焊接
机械手,采用的是“示教型”的还是“编程型”的,还是混合型的?
.
谢谢!
.
syw  090328---06.32

楼主:
7# syw开门造车    用什编码器现在我在这里先不做回答,请关注我在论坛其他板块里发的贴子,精度是可以保证的,我们有这么名古话:多算则多胜,少算则少胜,不算则不胜.我们搞技术的都要很小心才行,这点不说我想你也有同感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焊接相贯线采用示教型的机器.

楼主:
两根管子在同一平面内相交并通过,有一条或两条贯通线,同二楼所讲:在机械制图里叫相贯线.它的投影是一个非常规的椭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在焊接管道的相贯线,工人师傅们在操作的时候多数会把这个投影孔开成真椭圆的,也就是说它的投影不是我们在图纸上做出来的那样.
      现在有运动控制卡,控制三轴运动,怎样让它适应不同直径的管道,由于焊枪后面都有一条电缆线及送丝管和输气管,怎样让它在任何自由的位置做原点,绕目标管道转动360度,在这一圈里,焊枪位姿是在不断变化的,怎样保证焊枪的位姿.

网友:
我们公司就搞这个,专业做管子焊接的!
利用机器人的示教、记忆功能进行的自动焊接。
在国内属于领先的水平!

网友:
焊枪的位资是靠人工示教来实现的。
不过我们公司现在在做离线的编程!
可以不用示教!

网友:
自动焊接机器人

楼主:
这是相贯线的部分焊接形式,图片是从网上剪下来的.http://www.hansonwelding.com.cn/

楼主:
你们公司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贴个图什么的上来,让大家开开眼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公司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贴个图什么的上来,让大家开开眼界

楼主:
这里的机械设高手这么多,怎么没有人出来讨论下呢?是不是这个话题太难了搞了?

网友(2009-07-10):
这个,机械高手搞不了,再高的手也搞不了。
要搞定这个,首先数学要是高手,然后再来谈其他问题。说白了,纯数学问题。
首先是你的插补算法,这个和精度直接相关;然后是轨迹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你的插补算法做误差分析来离散化。还要考虑诸如运动误差补偿,干涉检查等等。
当然,俺现在没这实力搞。但老外的此类东西肯定不是示教型。

网友:
假如你们研究得非常深了,那估计你们遇到的问题是优化问题。
多自由度的运动,在纯理论的空间解析结果不唯一,这时就要考虑最短路径,力学,干涉等等问题来求出最佳轨迹。太恐怖了。

网友:
螺旋大虾说的对,理论上说是数学问题,但实际使用中有几种方式,

1  示教式的楼上有人说了,咱不罗嗦,主要是‘教’的时候要速度和‘枪姿’,这需要经验,生手不好教。

2  有‘激光测距’跟踪式的,英国有类似产品,多轴的,用‘扫描探测’的方式找焊道,摆枪靠计算。

3   我以前说的‘馒头自动化,但这个要双馒头,枪架在平衡架上,一个’馒头‘的双手各控制一个移动轴,另外一个’馒头‘一手控制转动轴,一手控制摆枪轴,脚下是送丝踏板,与开车类似,完全不示教,效率与自动系统相当,但少用一个上下活的家伙,总体效率高于英国激光跟踪。

设计这东西,没什么难度,设计了,谁要?英国的主要卖到欧洲和美国,在中国都没有销路。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但曲线很简单
算出个相近的大概曲线,做一个自动升降机构,再有一个焊枪位置的调整机构,焊枪姿态偶尔需要由“馒头”控制

网友:
17楼的哥们说的有点过了吧,我现在的一款产品,用纯凸轮机构已经完全实现焊缝跟踪,确实费了一些脑筋,但是还是可以实现的,目前俺在压力容器的焊接方面遇到了点麻烦,正在解决中。自己的心血,涉及商业利益,恕不能在这里多说了,请大家见谅,呵呵

网友:
楼上的大侠,老大说的是机器人。你却搞个凸轮机构。
就算是搞个凸轮机构,你的凸轮曲线还得算不是?
柔性的东西,你还用凸轮搞?你搞凸轮还搞得过瑞士那帮家伙?人家现在还不是放弃了很多凸轮机构。

网友:
直径是变化的,曲线也是变化的,纯凸轮机构玩不了这东西,变化的东西太多,

一个圆运动,两轴,一个绕轴转动,一个调枪姿,一个事先调枪高,还有我丝速度,一大堆东西要协调,

熟练馒头,就得来两个,还手忙脚乱呢!

网友:
哈哈,大侠最近力推“馒头自动化”。
那个什么渐开线焊接是什么东东,给讲讲,千万别说是“馒头化”啊。

网友:
什么渐开线焊接? 是我说的吗?

网友:
不管是不是蛤蟆说的,但你一定知道这东西。这个一定在那块巴掌(如来的?)大的天当中。

网友:
不明白螺旋大虾说的是什么,没玩过渐开线焊接,只知道渐开线焊管机,就是弯曲采用渐开线辊,伺服控制,而不是多辊列那种,好处就是一套辊列,可以做不同的焊管,一般焊管机是一个规格,一套辊列,

大虾有时说的在下很晕,不知所云,

网友:
抱歉抱歉。
大侠的纠错能力超强,比山寨DVD还强,就是那个渐开线焊管机。这个真没见过,一提到“辊”,脑袋轰一声就大了,真的很陌生,只有听讲的份。

网友:
偶的一个凸轮对应一对相交管的焊接,不同规格更换凸轮,最新一代的产品凸轮已经很容易加工了,不过对于两个管径相近的规格,凸轮方案有点吃力,只能伺服电机插补曲线跟踪,当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焊枪的干涉,因此要派生出系列产品,想做一个专机各种产品通吃,不大可能。信不信由你,偶的产品已经在用户那里使用了。

网友:
那东西是日本技术,小鼻子为提高焊管机的效率,实现一个机组‘多规格、小批量、快速化、精密化’的目的而开发,其前部辊组不是像我们是固定的,而是渐开线可摆动的,摆动有伺服控制,这样,调节辊的位置可以产生不同的‘压型曲线’,后面辊列是张力控制的,焊机没什么特色,

这样,你要多大直径的,可以给你作,一根也可以,而我们一般的焊管机,要整个换辊列,效率就比小鼻子差许多,

这个设备,国内有引进,有仿制,仿制的效果不如小鼻子。

其实,也是个数学问题,数学学好了,能玩,

网友:
“馒头”就通吃,哈哈。

网友:
也不是馒头通吃,

米国佬也认为,当今馒头的计算水平高于任何电脑,特别是低速调节性能,调节的范围特别大,自学习能力超强,所以性能具佳,只是容易疲劳,特别是注意力集中的时候,

网友:
呵呵,物化的世界,人没有尊严。

网友:
中国还有数学家吗?纯粹研究数学的好就业吗?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与自动化水平相关吗?数学薄弱是否也意味着制造业的落后呢。

网友:
说实话,斜交的相贯线确实难,正交的相对简单些,象楼主的图片里的那种正交管,我做的设备在轨迹跟踪方面已经很成熟,前面我说过凸轮解决,那是针对管径差别大的正交相贯线,做的低成本解决方案,适合批量焊接同规格的产品,对于管径相近的正交相贯线,增加一个步进电机,插补编程也可以解决焊缝跟踪。我现在的瓶颈是焊接,目前焊机合作方提供的焊接系统,在压力容器方面还存在问题,这里的高人多,谁能给介绍一款既适合自动焊,又适合焊接压力容器的焊接系统,可以合作,我这里有很多客户资源,就是焊接质量解决不了,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恕我冒昧的问下大侠们馒头是什么东东

网友:
没搞过这种。
同济大学高数第一册最后一章就是空间几何。
我的思路你看行否:
1 焊接机直动抱在两根垂直的管子上,由两组固定装置就可以知道两根管子的直径.
2 两组固定装可以固定焊机位置,由此根据管子直径就可以求出焊机位置。
3 求出焊缝曲线。
4 三个步进电机控制焊头位置,因坐标位置全部知道,计算焊头控制应该简单。

控制部置:
一个控制绕竖管旋转,一个控制上下移动,保证焊头与横管壁的距离,第三个调整焊接角度
也就是球面坐标方式

网友:
我们焊过类似的,是两根管子90度焊接,不好焊。

网友(2012-06-02):
我的理解:相惯线是两个圆柱方程的交集,用高阶微分方程应该可以求得解集。

网友(2019-03-20):
焊接管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