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波斯电子塞规测头的调整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26):
请问:马波斯电子塞规测头的触点磨损后是否可以进行调整,?如何调? 我发现触点是用螺纹连接的.应该可以拧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调整时要对称,2边突出量差别最好控制在0.05以内

网友:
突出量的值应该和直径的大小也有关,建议:  φ9~φ15     按照0.20---0.30MM
                                                           φ16~φ39    按照0.30---0.40MM
                                                           φ40~φ75     按照0.40---0.52MM
    另外和直径的大小也有关就是测量力了,

楼主:
谢谢2#3#的朋友!
有以下问题请教:
1.晃动电子塞规的连接线时,导致显示器数值的变化.请问有何办法解决?
2.调零环规的实际值比规格值小了.显示器上的标准值补偿值如何设置?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哦,待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1条:不应该发生的,估计尾巴部分没把线头锁紧.另外检查插座有没有松动.
第2条:找找说明书,找到零位旋钮,调下来就是了.应该把实际尺寸刻在标件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突出量应该根据上限尺寸来设定才科学.而且要预先对自己的传感器量程和精度有所了解.
另外,一般电子塞规应该作为恒力来定义,大小测头的测力都应该控制在50克左右

楼主:
如果环规的实际值比规格值小了0.001(-0.001)在显示器里设置补偿值是输-0.001还是+0.001?
(我们以测量孔的下限为调零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马的电脑是可以直接将环规实际尺寸输入并储存的,这个功能好象是要摁F10(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功能键就可以设定了.前一段时间在马自达给调过.人家有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