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GRR的研究---请教,在线等

楼主(2009-03-26):
各位大侠,我司因客人验厂,现要求我司做仪器的GRR,可我对这个是一点都不懂,第一次听说,现恳求各位大侠,帮帮我,GRR如何去做,有哪些工作,并请详细说说这方面的知识,或是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供参考,或提供这方面企业实际操作的记录我,非常感谢,在线等!

楼主:
本人联系方式是:EMAL:anderzmh@yahoo.cn ;qq:403500356,非常感谢!

网友:
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中有这个要求,其中一个手册 <MSA测量系统分析>.里面有有关于这个GRR的分析方法和判定方法.

网友:
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麻烦.

我所知道的注意点有:1,操作员需要熟练,在你的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有代表性,又很普遍性,比如,你有25个员工,其中24个为熟练工,那么其中选择10个来测量,(我打个比方,具体自己操作).
2.这10个操作工,使用统一效果的测量工具,如卡尺,千分尺.使用统一加工效果的机器(如果同一产品\统一加工工序所使用的机器差别很大,谈GRR,我认为就是扯淡,)
3.测量方法正确,因为每个人使用测量工具都有各自所认为的印象测量值,所以需要三个人对同一产品实现无顺序\无印象\无心里阴影测量值的测量.然后分析,总结出谁测量误差大,那个产品误差大,那台机器误差大,那个人使用量具的方法不对等等等等等.
记着:样品要选好\量具要好好的\操作工要好好的.
如果结果百分比不高,整改吧.

网友:
连夜看MSA的资料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网友(2009-09-19):
貌似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