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G、TI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26):
我是新手,刚接触五金行业,看到一些图纸上标有MIG、TIG等,请教各位高人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我知道是焊接的一种,请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词语解释,不要太专业了,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
MIG(Metai inert gas)是惰性气体保护焊
TIG(Tangstent inert gas)是钨极惰性保护焊

楼主:
是氩焊还是二氧化碳焊啊

网友:
MIG=metal inert -gas arc weldin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TIG=ungsten inert gas arc welding(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纯钨或活化钨(钍钨、铈钨等),作为电极的惰性气体电弧焊,简称TIG焊.

楼主:
虽然不是很明白,还是谢谢啦

网友:
这里的惰性气体一般指氩气

网友:
是氩焊还是二氧化碳焊啊
引用 网友A:

氩弧属于TIG的一种,而二保焊是MIG的一种。融化极与不融化极

网友:
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常用的TIG是氩弧焊MIG是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
坞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英文简称TIG(Tungsten Inert Gas Welding)焊,是国际应用比较广的焊接方法,中国以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简称氩弧焊,也是国内应用比较广的焊接方法,尤其是手工捂极氩弧焊。其实用于TIG焊的保护气体还有氩气、氦气、氩气和氦气的混合气体和氩气氢气的混合气体。
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英文简称MIGMetal Inter Gas Arc Welding)应用较为普遍,尤其是利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的熔化极氩气保护电弧焊,关键在于是采用可熔化的焊丝作为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