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发黑(发蓝)处理和磷化发黑价格差不多吗?

楼主(2009-03-26):
表面发黑(发蓝)处理和磷化发黑价格哪个高哪个低?各用哪些方面的?谢谢!

楼主:
请问一下,低碳高合金钢(钢带)0.4mm-2mm高频淬火后能否进行锰系磷化处理(我想增加钢带的耐磨性)?谢谢!

网友:
发黑 市场价是1.5元/KG
- t3 Z- V( F7 n4 N发蓝我司好象都没用过哦

网友(2009-10-30):
价格根据你工件的状态、要求、数量的多少……

网友:
发黑就是发蓝,我们这是1.2,呵呵

网友:
可以磷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