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是什么单位?

楼主(2009-03-26):
电机的参数项有转动惯量这一项,可是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呢?比如压力、流量、速度等,这个到底是什么单位啊?
再就是,惯量矩和转动惯量是同个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吗?

网友:
惯量矩和转动惯量是不同的概念,好像是动能和动量。。。?

网友:
查一下电机传动课本上面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