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控制理论---请教

楼主(2009-03-26):
哪位大侠能给介绍一下负载敏感控制理论?

网友:
手动电液比例多路换向阀版块 话题及评论一览表,其中有不少负载敏感的文章,可以参考。

为方便大家对比例多路换向阀使用中出现问题的的查找,我将论坛中话题名称和评论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903

例多路换向阀版块 话题及评论一览表

工程机械电液比例阀的特点及其应用—感谢山东科技大冯开林教授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264&extra=page%3D1

半负载感应手动多路换向阀
常见的手动比例多路阀为全负载感应阀,可以实现多支路同步工作。该阀比较特殊为半负载感应多路阀,适应与单支路工作。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055&extra=page%3D1

梭阀的作用---请教
图中梭阀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溢流阀的设定压力不相同?谢谢诸位,急
6,9,10,11楼答复:负载感应梭阀:各工作阀片的梭阀组成负载感应网路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压力补偿旁通阀和安全溢流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666

关于负载敏感技术的探讨
请液压方面的大侠谈谈负载敏感技术的使用经验,有哪些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5楼答复:1)关于负载敏感控制,从基本类型来讲可以区分为两大类:阀控系统与泵控系统。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826&page=1&authorid=43912

工程机械多路换向阀手动控制方式升级改造方案-电液比例控制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6935

求助:PSL型比例多路阀基本工作原理
3楼和8楼答复:该阀为德国HAWE负载感应阀,比例减压阀直动驱动,
注意:比例减压阀直动式微控性差,控制精度较高的应采用比例伺服驱动,例如:REXROTH, BUCHER, TECNORD, SAUER-DANFOSS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769

22通径\三位四通\中位是y型\一端有差动\,有没有这样的阀?                                                                                                    我想将油缸前进的速度在使用一台泵的情况下提高一倍,有没有22通径,三位四通,中位是y型,一端有差动的阀?
2,8,9,11楼答复:若压力容许的活建议采用再生回路设计,即:在油缸伸出时,利用有杆腔的回油再次作功,这样无杆腔的压力增加一倍,但速度也增加一倍。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370

分体比例多路阀选型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218

整体插装式比例多路换向阀原理及选型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137

比例阀的电子放大器与电子控制器选型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222

楼主:
谢谢版主的答复,因为我的权限不够,所以很多东西没法进一步的学习。在此谢谢

网友(2009-07-13):
收藏了  但是没有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