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装载机车架焊接用什么型号的焊条?

楼主(2009-03-26):
装载机车架焊接用什么型号的焊条?

网友:
J507
不过最好用埋弧自动焊

网友:
材料、工况都不知道?呵呵!如何说焊材!

网友:
楼主,母材是什么材质呢

网友:
使用j422焊条就可满足要求。

网友:
一般说来都是碳钢的,J506\J507均可使用

网友:
焊条强度要大于母材一般选用J507

网友:
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说用什么焊条呢?材质呢?工况呢?板厚呢?

网友:
装载机车架阿

网友:
装载机车架有较高的受力性能要求,对钢材品种也有要求,我记得当初做一个装载机车架焊接工装时,那一台是用的Q345

网友:
呵呵呵,已经没有人用焊条做车架了,现在都是二保焊或富氩保护焊了,母材Q345A,焊丝用ER50

网友(2009-05-11):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ER50-6 Φ1.6

网友:
焊机 KH Ⅱ600

网友:
我们公司的装载机架就是用506焊接的

网友(2009-07-19):
看看你工厂的情况啊,一般焊接这种结构件(别看大但是要求流水线作业)都是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在混合点霞谱气体)目前都是Q345(关键位置使用Q345D的贵点但是很好用)母材就是个中碳钢焊接性不是很好。具体建议的焊丝楼上的说的很好,但是我建议找一家专业卖焊丝的大厂联系一下,用什么样的焊丝都在范围之内,但是要保证你产品的性能统一性是很重要的,焊丝的质量稳定性十分重要。

网友:
装载机车架焊接,一般现在比较普遍的都是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有些先进的已经采用富氩气体保护焊接,这样出来的焊缝更加美观和饱满。焊丝采用ER50-6  1.6mm直径的规格.根据板材的实际厚度选择合适的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