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8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6):
刚学SW 。在使用草图阵列的时候。怎么阵列后的草图是不完全定义的?
还需要重新标注。

网友:
你不妨把这看作是SW给用户预留的,继续编辑的空间    你真的可以输入与原来设定值不同的数。
学的时候不妨多试试,才能掌握得更牢固!

网友:
我觉得这样就没必要去把所有阵列的都完全定义,那样没意义。 我试了下,只要改变阵列前的那个元素,其他的也会随着改变的。

网友:
没有完全定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