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钢板与铸钢件在一块焊接时出现了裂缝---请教

楼主(2009-03-26):
q235钢板与铸钢件在一块焊接时出现了裂缝,使用j506焊条。硅整流直流焊机。全天温度为-10到0度没采取别的措施就直接焊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裂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钢板多厚?铸钢是什么牌号的?
温度有点低,最好预热

网友:
主要还是没有采取预热及焊后保温所致。

网友:
赞同楼上的。应该预热~~

网友:
要严格预热和保温工艺,j506可以用,也可以试试奥407.

网友:
赞同楼上的。应该预热

网友(2009-04-25):
预热是一方面  焊前油污、锈迹清理了没?

网友(2009-06-19):
焊接量大不大? 可以用不锈钢 焊条! 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要看铸钢材料成分

网友:
以下措施会有帮助:
1.烘干焊条(可以用J426,427)
2.预热
3.焊后找石棉盖住,保温

网友:
主要是工件没有预热

网友(2009-10-06):
注意事项:
1.刚性
2.预热
3.保温

网友:
首先铸钢件是什么材质的。还有结构(形状、尺寸)如何,可以用J422,那样可保证强度且韧性较好,对铁锈等不怎么敏感,还有就是阁下的温度有点低哦。适当预热保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