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机床厂数控车四刀位方刀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6):
我校实习用的一台数控车床刀架(四刀位方刀架)经常不到位,或根本就不转,时好时坏,(无手动换刀)在MDI模式下调刀,可听到刀架电机的声音,可是刀架要么不抬起来,要么就是转位后不能锁紧,是机械上的原因吗?
我尝试着在侧面用扳手调了下试试,有时能动,有时根本就没反应,不能彻底解决,请问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它弄好???

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是机械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电机缺相。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的指点,原因是联轴器的螺钉松了,撞车后的结果,同步带也有点松,调整后一切正常了。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