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图中的插装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9-03-26):
各位网友:请大家看一下液压图中做标记的插装阀的作用,请高手分析一下 整个液压系统图原理。不胜感激。

网友:
图纸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楼主:
不小,你点一下可以放大的,真的不小。

楼主:
这是静压造型机的多触头的液压原理图

网友(2011-10-05):
作为压力调节的主阀,由于流量较大(对比右边的只有两个油缸,流量相对较小,没有应用插装阀),应用插装阀作为比例溢流阀的主级。先导结构是由类似于三通减压阀的压力补偿器 组合阻尼孔而成的调速阀,以及小流量比例溢流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