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65Mn,60Si2Mn做的机械抓,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9-03-26):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面是我用65Mn,60Si2Mn做的机械抓,请各位高手指点热处理工艺,或热处理方法,此零件的松开与抓紧的运动次数要在200万次以上,并且单个抓的变形量要在0.05以内。
谢谢!

网友:
你200万次的循环次数是比较高的,能否用到你的工作次数,主要取决于材料的质量,即材料内部的非金属夹杂和其他缺陷,热处理质量反而居其次,光是提高热处理性能是不能完全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我介绍一下用什么材料好,或者怎样去选材

网友:
采用60Si2CrA或50CrVa会好很多;热处理性能基本一致.一般多数弹簧钢的最佳疲劳寿命在42~48HRC,如果要再高一层的话,就考虑用钴40,材料价格很高,热处理硬度可以达到60~70HRC,非常耐磨,而且疲劳寿命很好,变形很柔和.前边说的弹簧钢如果要柔和,就得降低热处理硬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帮忙说一下那种材料的牌号,力学性能和热处理工艺吗,谢谢!

网友:
这东西是我知道的唯一能热处理到60HRC以上的弹簧钢合金钢,而且疲劳任性非常的好;属于精密合金钢;你找一本机械设计手册就可以查到.富人用的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我去查了机械设计手册,没有你说的那种钢材,书上说含钴的材料有很高的耐磨性,但弹性不是很好,价格也不是太贵吧

网友:
记下了,也学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