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旧46号液压油可否用在旧机床齿轮变速箱里

楼主(2009-03-26):
用过的旧46号液压油可否用在旧机床齿轮变速箱里

网友:
不好,减速箱里有轴承和齿轮,旧油有损害

网友(2009-07-15):
艺高人胆大啊!我是不敢。估计旧油里的各项参数值有所改变,最好不要用。

网友:
首先,齿轮箱一般用齿轮油;
其次,所谓的旧油其理化指标是否正常;
第三,齿轮箱应该加什么牌号的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