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具的三维设计软件---请教

楼主(2009-03-26):
我入刀具行业才两年,但是好像还没有专门用于刀具设计用的三维软件,请教各位前辈,你们刀具的设计一般都是用三维画吗,如果只用二维,我觉得有些东西就说不清楚了,尤其是钻头啊,立铣刀这类螺旋型沟槽的刀具,其沟型截面在法向与轴向是不一样的,但是二维就反应不出来啊。

网友:
在普通的三维设计软件基础上的二次开发,网上有的是,楼主搜索之。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什么软件啊,ug?proe?

网友:
我们是工具磨自带的三维软件,安卡和瓦尔特,可看到刀具实际的行装,其他刀具方面的设计的软件接触的少

网友(2009-08-22):
楼上正解。# r' A' V3 R9 k
专业的刀具设计软件一定是刀具刃磨磨床随机带的,这个东西附加值非常高。那谁的软件专业?当然是NUM的NUMROTO,NUM是专业的磨削数控系统供应商,他的工具磨专业软件给很多工具磨配套,当然,好像不单独出售。

网友:
行行出状元呐,有人听说/使用过AdvantEdge,Deform进行有限元分析的吗?有人关注我将上一篇论文

网友:
前者是研究刀具本身特性的专用软件,后者是研究被加工材料在切削过程中的特性。虽然都关乎刀具的问题,但和刀具如何加工关系不大,属于刀具设计的基础研究。目前,国内对刀具的设计,加工制造以及相关的设备,还很落后,基本都是什么美国,德国,瑞士的天下。

网友:
机床自带软件或者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