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表面质量问题

楼主(2009-03-26):
请问:不锈钢玻璃夹经过研磨(320#、600#砂纸)后再表面镜光,为啥镜光表面出现很多的麻点,该怎样处理才能消除麻点?还有,请问一下,麻点产生原因是什么?跟精铸有关吗?

网友:
应该是铸造问题。用砂纸研磨后在镜光,若有表面缺陷,也应该是划痕、不应该是麻点。

楼主:
精铸的加工面有多少加工量才能保证研磨及镜光质量呢?

楼主:
帮忙顶一下,别让它沉啦,各位兄弟,来帮忙啊

网友(2009-04-30):
麻点应该是铸造的问题。

网友:
介绍修复小缺陷的设备

铸造过程中出现的划伤、气孔、麻点坑可用冷焊修复机来修补,热影响区小,工件不变形。采用常规焊丝堆焊补焊。

网友:
本人只是介绍下,具体的您自己要试机考察。

网友:
你应该先用80# 120#240#粒度的抛光轮对表面进行抛光,将你说的麻点抛掉,再用320# 600#粒度精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09-08-29):
抛光 还有个尺寸要求 虽然麻点是没了 可尺寸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