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宏达刀架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9-03-26):
寻求数控车宏达刀架工作原理,图纸,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所有宏达刀架都有图纸随刀架的呀。
此刀架很简单,没什么。
可以大胆的拆装。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不用,用烟台环球的,更可靠。

网友:
工作原理比较简单,慢慢拆,如果有两台机一样的,拆下来对调!刀架出现了什么故障了吗??说来听听,可能会帮到你

楼主:
刀架老是出故障,厂家一来,弄一会就好了,主要是不懂

网友:
所有宏达刀架都有图纸随刀架的呀。
此刀架很简单,没什么。
可以大胆的拆装。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不用,用烟台环球的,更可靠。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有宏达的,也有烟台环球的,我也觉得烟台环球的更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都有,这个原理很简单,发信--正转--相应信号找到(霍尔元件,靠磁钢感应)--反转--锁紧--延时--结束,

网友(2009-04-30):
出现的是什么故障呢,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有的是电气引起的,有的是机械引起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行。

网友:
往往是撞刀的

网友(2009-06-06):
本人专业维修宏达刀架。广数系统。

网友:
本人专业维修宏达刀架。广数系统。15150168070胡

网友:
宏达4工位刀架发信盘常坏是什么原因?谢

网友(2009-07-06):
能不能把毛病说得具体些???????也好对症下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