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刀具解决方案

楼主(2009-03-26):
Φ31*1.5的管料,车床切料长5MM,长度公差0.1,平行度0.05,要求两端无残留,切断刀宽不大于2,  京瓷以外的朋友请短消息。谢谢!

网友:
量很大吗?还要求效率高?

网友:
量很大吗?还要求效率高?
引用 网友A:

数量的多少很重要啊

网友:
管子啥材料啊?这也很重要。

网友:
提醒楼主,注意提问规范很重要!
楼上三位各得1分。原因是提醒楼主,问题不清晰!

楼主:
要求每台每班5000刀设备能完成),20号钢冷扎精密管,干车削(管壁有少许油)
成本是关键

网友:
用锯切,质量好,速度快。不过我没有算过成本,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锯片或者水磨锯

网友:
用锯切,质量好,速度快。不过我没有算过成本,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锯片或者水磨锯
引用 网友B:

0.05的平行度可能达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