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使用时必须润滑,润滑什么元件,从哪儿添加液压油,从泄油口吗?

楼主(2009-03-26):
柱塞泵使用时必须润滑,润滑什么元件,从哪儿添加液压油,从泄油口吗?

谢谢!

网友:
在泵体上能找到加油口的。仔细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泵上有好多口都是相连的
任何一个口加油口加油都可以

楼主:
老外从泄漏油口加油最好,直接回油箱。

网友:
应该是泵的传动部润滑吧,柱塞一般不用的呀,本来它就是泵的油脂

网友:
高压大流量泵上都要求冷却润滑,在泵上有一个专门的油口用于通冷却润滑油。从泄漏口加的是给泵排空气用的。让泵内充满油不至于有干磨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口泵上都有排气口啊

网友:
泵本就能起到润滑的作用啊,再说它那也有个加油润滑的地吧。

网友(2011-05-11):
不懂还是不要为说的好啊!液压泵里面的轴承和传动部件用的就是系统里的液压油来润滑的,只不过在刚开始时泵腔里面是空的,所以要加液压油嘛,从泄油口加油。

网友:
呵呵,顶一个,赚个积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1-06-13):
泵的上面有丝堵卸掉就可以加油

网友:
9楼正解,泵使用前从上侧泄油口加油充满腔体,开始运转后由系统油自身润滑最终从高位泄油口排出,保证油液充满腔体,不断带走热量。一般柱塞泵有两个泄油口,用高位的那个。

网友:
我在那篇文章上看到过   液压油就充当润滑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同意,顶一个

网友:
柱塞泵第一次使用和长久不用再开机时必须加油润滑,从泄油口加油到油满出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