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纳刀片材质代号---请教

楼主(2009-03-27):
肯纳刀片的材质编号,比如说KC9225  ,我知道K是“肯纳公司”的意思,9225我也知道代表什么,就是“C”就不知道了。
还有,比如KU10T ,这个U,是Universal,通用的意思,那KB KY KT KD 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想得我头疼,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KC9225中“9”代表CVD,如果是5,就代表是PVD涂层。那3,8,1,4,2,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列举牌号:KB9640, KY1310,KT315,KD100
拜托各位了!

网友:
kc 9 2 2 5
    1 2    3
1:9 cvd涂层 5PVD涂层
2: 1 钢件 2 不锈钢件 3 铸铁件 4 有色金属 5 高温合金 6 超硬材料 0 通用加工
3: 05-50 牌号越小越耐磨,牌号越大越耐冲击
C表示刀片材质
C 涂层硬质合金
T 金属陶瓷
Y 陶瓷
B PCBN
D PCD

楼主:
很感谢您!不懂这些最基本的代码含义,看样本寸步难行!谢谢!

楼主:
kc 9 2 2 5
    1 2    3
1:9 cvd涂层 5PVD涂层
2: 1 钢件 2 不锈钢件 3 铸铁件 4 有色金属 5 高温合金 6 超硬材料 0 通用加工
3: 05-50 牌号越小越耐磨,牌号越大越耐冲击
C表示刀片材质
C 涂层硬质合金
T 金 ...
引用 网友A:

还想请问您
KC 9220
9CVD5PVD
8是什么?

网友:
还想请问您
KC 9220
9是CVD,5是PVD
那8是什么?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很好学啊!佩服!
肯纳的有些材质编号是以前的老的编号,数字8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也许有,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