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如何画螺旋?

楼主(2009-03-27):
ug如何画螺旋?

谢谢!

网友:
有个直接生成螺旋线的命令。

楼主:
螺旋线能生成,可是螺旋叶片怎么制作呢?我用沿导线扫掠命令生成的不是螺旋叶片

网友:
螺旋叶片要以圆柱体为基础,把线投影到圆柱体的表面,然后在生成片体,拉伸也可,就成叶片了.电扇叶片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
两条螺旋线,生成直纹面。

网友:
要做面的话就需要用网格曲面了
楼主方便的话可以去查查资料!

楼主:
谢谢版主,已经做出来了,方法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后有问题提出来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