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坐标测量过散齿轮---请教

楼主(2009-03-27):
客户现在要测量这样的工件,请问大家有测量过这种产品吗?都是用什么设备测量的啊,

网友:
大工显和万工显比较适合测量齿轮.

楼主:
发错帖子了,这个产品主要是在粉末冶金行业中生产。客户现在知道三坐标检测设备但不知道使用在哪个方面,有人知道吗?

网友:
要看客户想测哪些参数,测量机可以测这类零件的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具体点,发个图纸什么的,看看

楼主:
我推荐客户用齿轮仪了,用三坐标真的不好测量

网友:
这类零件的底部不知是否为球面?
不论是什么结构,底部的技术要求都需要用三座标测量仪来检测的。

楼主:
楼上看来了解这个东西啊.
图形底部是平的,切掉一个平躺的圆柱.定部是散齿轮.底部感觉用二次元也可以测量啊

网友:
看来还是要有零件的图纸,再根据其设计的要求来选择合理的测量仪器。
我测过相似的零件,是差速器壳内的行星齿轮。

楼主:
用三坐标如何测量啊?只测量下面的球面吗

网友:
如果这类齿轮的一端是球面,那么有两个技术要求:
一:球面的面轮廓度,
二:球面对基准(中心的光滑孔或者花键孔)有跳动或同心度要求。
以上尺寸可以通过三坐标测量仪直接或间接测得,要看测量软件的数据输出功能。
另外该球心到齿轮某一特定位置有一安装距,用CMM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