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成型常见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27):
制品成型尺寸精度低
注塑件缺陷的特征
一﹐注塑过程中重量尺寸的变化超过了模具、注塑机、塑料组合的生产能力。
二、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
(1).输入射料缸内的塑料不均。
(2).射料缸温度或波动的范围太大。
(3).注塑机容量太小。
(4).注塑压力不稳定。
(5).螺杆复位不稳定。
(6).运作时间的变化、溶液黏度不一致。
(7).注射速度(流量控制)不稳定。
(8).使用了不适合模具的塑料品种。
(9).考虑模温、注射压力、速度、时间和保压等对产品的影响。
三、补救方法
(1).检查有无充足的冷却水流经料斗喉以保持正确的温度。
(2).检查是否劣质或松脱的热电偶。
(3).检查与温度控制器一起使用的热电偶是否属于正确类型。
(4).检查注塑机的注塑量和塑化能力,然后与实际注塑量和每小时的注 塑料用量进行比较。

(5).检查是否每次运作都有稳定的熔融热料。
(6).检查回流防止阀有否泄露,若有需要就进行更换。
(7).检查是否错误的进料设定。
(8).保证螺杆在每次运作复回位置都是稳定的,即不多于0.4mm的变化。
(9).检查运作时间的不一致性。
(10).使用背压。
(11).检查液压系统运作是否正常,油温是否过高或过低(25—60'C)。
(12).选择适合模具的塑料品种(主要从缩率及机械强度虑)。
(13).重新调整整个生产工艺。

网友:
挺实用的,好好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地真的挺好啊!
很精辟!如果在加点经验上的总结就更好了!呵呵!
感谢楼主!

网友(2009-06-05):
挺实用的东西,下载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0-04-24):
大家好,有谁可以发送一份到我的邮箱吗?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gedeh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