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数据线---请教

楼主(2009-03-27):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     跟PC连接是用那种数据线?谢谢!

网友(2009-08-11):
pc/PPI电缆

有6ES7 901-3CB30-0XA0
编程通讯电缆 PC/PPI RS232/485转换
 920

6ES7 901-3DB30-0XA0
 编程通讯电缆 PC/PPI USB/RS485转换
1080

说明书上是6ES7 901-3BF20-0XA0

网友:
貌似这根线可以自制,这里有张图,NND还是不会回帖发图,俺自己有根原装的线,没试过自制,自己到工控网搜一下吧

网友:
国产的PPI电缆也就几十块钱一条,自己买条吧,效果比自己做的要好很多,毕竟人家专业吗。
网上好多卖的。

网友:
无论是自制还是在网上买,做编程调试用还可以,如果做实时监控,最好还是买原装的数据线,尤其是S7300系列或400系列的PLC主站和从站之间的数据通讯用,问题多得很,

网友:
貌似这根线可以自制,这里有张图,NND还是不会回帖发图,俺自己有根原装的线,没试过自制,自己到工控网搜一下吧
引用 网友A:

呵呵 ,添加附件,附件为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试贴个图片,S7200的PPI电缆,另,昨天参加青岛的自动化展览,SIEMENS要推出S71200系列PLC了,去听了听讲座,好像以后要将S7200、300的编程软件和人机界面得编程软件整合成一个,好像叫叫STEP7BASIC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把,自己做的电磁兼容抗干扰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