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项目,想寻焊接设备---焊接高手请出山!

楼主(2009-03-27):
各位从事焊接的高手大侠!
现有一项目,想寻焊接设备。
如图中,要将A焊接到B上,速度为每秒2只。
A为钽丝,直径0.2mm;B为镍合金或纯铜,和钽丝接触面的宽度为0.25mm,高0.3mm。
有没有专门做这种点焊的高手和厂家合作。

网友:
首先确定用激光焊接,

其它的东西,就是一套自动化的上料和下料机构,检测可以用多面视觉系统,

你自己做的话,东西选好,自己做个系统集成,节奏够了就可以了。

找外包,首先选激光,焊几个看看性能,焊接没问题以后,找自动化非标公司选个类似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两个零件是如何供料的?

网友:
焊接效率比较高啊,不知道采用逆变电源进行焊接是否合适,请自动化好友给点意见。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还是用激光焊接吧,直接找大族激光就可以

网友:
用激光焊接没有问题,有兴趣联系我,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建议。
该项目是钽电容生产设备中的一种自动焊接机,已经做过N台,采用的是电阻焊,速度为每秒3只。现在,由于零件B的形状变为立式,厚度变薄,为0.25或0。2mm,受压力大了会变形,因而电阻焊的加压压力就受到了限制,会影响焊接的质量。
想请教的是:一、有没有适合这种薄壁焊接的点焊电源?
二、激光焊接在90年代锂电池电极焊接上就使用过。对本项目的问题是:1、激光焊接的成本有多高?;2、飞溅对镜头污染?3、对微小点焊接品质的控制和合格率如何?激光焊接能否有潜力做到每秒3只焊接?

网友:
楼主本身就是高人,都已经做过了,没什么问题。原来零件是多大的,可否简介下?

逆变式的电源是可以的。

激光焊的速度能否达到我也想确切知道。

网友:
我认为,该工件可用的焊接方式有1.点焊  2.电容储能焊  3.激光焊  4.电子束焊
1的成本最低,但因为B的材料有可能与点焊头粘连——效率要求不高时,还可以处理,但本例中的要求较难保证。  2与1的问题基本一致,但效率稍逊。  3的问题是,实际的接触面较小,成品率堪忧。   4的焊接质量最好,但综合效率较难达到。    各有利弊。
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考虑钎焊

楼主:
回复海山友:
钽芯的尺寸有很多种,长、宽、高大的有6X4x3mm,最小的有1X0.5x0.5mm不等。
请zcy7207 友详细介绍一下电子束焊,用于本项目的优缺点。
请教sholive 友:本项目采用钎焊可否达到每秒2只的速度?
谢谢!

网友:
明白自动机的意思了,采用逆变电源焊接可以满足薄壁焊接要求,从效率上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
找个位置坐下,好好学习各位大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