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啮合间隙的消除方法

楼主(2009-03-27):
在直齿轮装配过程中,经常发现一对充分啮合的齿轮,当正反转时有传动角度损失,啮合有间隙,不知在实际的设计和装配过程中,有那些比较好的消除齿轮传动啮合间隙的办法?

网友(2009-09-05):
帮顶一下

帮顶一下帮顶一下

网友:
1 改變中心距
2 增大其中一只齒輪正轉位
3 減少軸承組合公差..
如果是增加間隙壽命,則更改結構,將多枚行星中的拘束干涉拿來加入即可...

网友:
1 改變中心距
2 增大其中一只齒輪正轉位
3 減少軸承組合公差..
如果是增加間隙壽命,則更改結構,將多枚行星中的拘束干涉拿來加入即可...
请问你是台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