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种类---请教

楼主(2009-03-27):
机械行业中常用的表面处理方式有那些?为什么镀铜需要粗化,好象镀铬也要钝化什么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呢?还有那些表面镀需要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呢?那我们平时电镀前都需要把轴精磨后再去电镀,那是否能说明其实轴镀前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可以适当降低些呢?

网友:
表面粗糙度要看情况来,,有的时候希望粗糙度大,而有的时候需要小,,如果需要增加附着力,一般粗糙度都需要大一点,,如果是表面装饰,或者漏在外面,则一般都需要平整,,这样表面能小,,
镀铬钝化一般是由于电镀会有针孔或者晶粒有空隙,,会出现点腐蚀,因此需要钝化,封闭这些空隙!! 愚见!

网友:
记得小时候看漆匠上油漆不,总是先用砂子砂,然后再上底漆,最后才是油油漆,,,,,
一个道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