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口打开失败---请教

楼主(2009-03-27):
电脑下载HITECH 人机时
通讯口打败失败
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重新茶一次,或重启电源。我见到的开发票的机器常有这现象。

楼主:
线也换过,插了N多次
程序里面com接口设置,少设置了一个
搞了老半天
原来搞PLC编程的走人了

网友(2010-05-30):
你可以到我的的电脑的  设备管理器上看看   COM口的状态

网友:
海泰克非触摸屏,通讯,有的型号需要调整后面的薄码开关的。